电容补偿柜

楼主(2013-05-16):
电容补偿柜,其中一组换上保险就烧怎么回事啊,烧其中两相

网友A:
检查一下电容是否正常。

网友B:
多半是补偿电容漏液,短路,接地了。
以前我们经常要检查电容补偿柜里的电容,还要检查观看补偿柜电流表的三相电流是否平衡。
过一段时间就要换补偿电容,一个3相补偿电容几百上千块。

网友C:
1.  检查下这组电容是否有问题  2.检查下是否当投入、切断时电容是否完全放电(检查放电电阻)..

网友D:
一般补偿电容的的耐压都比较低很容易揭穿,但他有自愈功能。如果自愈不能恢复就只能更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