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漏水

楼主(2013-05-16):
谁知道空调室内机为什么老漏水呢   求大侠帮忙 急。。。。。。

网友A:
如原先不漏,后来漏水就是排水管堵了通一下就好

网友B:
排水口堵塞,室内机过于倾斜,缺氟都有可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原先不漏,后来漏水就是排水管堵了通一下就好
差不多的原因

网友D:
看看内机铝散热片结霜不,结了缺氟了,不结通下排水管。

网友E:
楼上差不多把可能的原因都给列举出来了,室内机倾斜、排水管道堵塞

网友F:
一般是出水口堵了

网友G:
基本上是排水管在安装的时候压瘪了,时间一久就会出现不能正常排水的现象。

网友H:
这个故障应该简单,楼上所说及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