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6):
今天搞了两台海利普A系列的变频器。一个是模块坏了,一个是开关电源坏了。修好后上电。就遇到了这问题。两台机器都是上电后显示器有显示,但只是版本号在闪烁。按一下PROG键,可以进入菜单。但SET好像不起作用了。选定一个菜单,如Cd011,按SET键,就是进不去。机器也无法运行,也不报故障代码。求高手给分析一下。告诉小弟到底问题出在那里,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先看看解锁,再恢复出厂设置看看,注意量下+5V电压。

网友B:
感觉像是变频器自身自检不通过,换个控制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