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6):
各位前辈,大家好,小弟菜鸟一个,刚刚一脚进入自动化设计,什么都不会,目前属于学徒帮忙接线装设备给师傅打水递工具一类的杂役。 小弟平日自学中看碰到了一个小小的考验,百思不得其解,也不好意思拿这么浅的东西去问师傅,怕师傅骂我笨(师傅平日挺严肃的),所以只好上这里来求教各位前辈了。
 题目是这样的:一条流水线的输送带由马达带动。带中间有一个光电感应器(24VDC,三线制的)和一个气缸。输送带的尾部也有一个感应器。  要求:启动按钮开关按下,输送带转动,在输送带上放一个物体。物体随输送带走到中间位置,感应器感应到物体,输送带马达停止,中间位置气缸伸出来顶着物体防止物跑偏。当按下复位按钮开关输送带又继续运转,物体继续随输送带送到尾部的感应器位置。尾部感应器感应到物品的到来时。输送带有停止。然后物品被拿走。说送带又运转。然后前端又继续放物品到输送带上来反复这样工作循环。
 求教各位前辈:这个控制电路如何设计。能不能不用PLC控制,纯粹用继电器电路控制。控制元件:按钮开关(24V,输送带马达220V,电磁阀(24V控制气缸的),中间位置感应器24V,复位按钮 尾部感应器

网友A:
这个我也说不具体,不知现在用的是PLC控制、还是继电器控制;
先顶一下帖子。

不过,学东西不要怕说“笨”;说不定一边说笨,一边在心中暗暗夸奖你的好学。
当然,能够通过自己的思考后再问,效果会好一些。

网友B:
两种方法都可以,只是这种电路用PLC有点浪费。

网友C:
可以用继电器控制,只是接线比较复杂,故障率高一点,不利于以后的维修。

网友D:
想了想,控制线路好像不是很复杂,但想做好得多试验几次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两种方法都可以,只是这种电路用PLC有点浪费。
用PLC有点浪费,但是用继电器接线有点麻烦。

网友F:
用继电器控制就可以了,性价比好,用PLC没必要!

网友G:
这样的控制方式用继电器也简单 PLC太浪费

网友H:
这样的控制方式可考虑使用西门子的LOGO!本网站目前正在做LOGO!的体验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的控制方式用继电器也简单 PLC太浪费
我也想用继电器接线控制,但想了好久,都不能实现控制,前辈能不能指教一下。画个接线图给小弟参考参考。不胜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继电器控制就可以了,性价比好,用PLC没必要!
小弟弄了两天了,还是没弄好,搞得有些乱,卡在了如何“按复位开关,马达转动气缸收回这里”,请前辈指导。前辈能否画个具体的接线图让小弟学习学习

网友E:
尾部感应器
这个玩意什么样子来着

网友I:
回复 网友E:
就是普通的光学感应器吧,检测东西到位的问题,或者说是接近开关一类的

网友I:
我奇怪这个问题说物体到中间防止跑偏为什么要用气缸去顶而不用其他死的东西去防止物体歪,还有就是歪了的时候输送带停止,顶回原来的位置过后是要输送带自己在跑起来还是要再启动一次呢,感觉描述不是很清楚。

网友J:
需要的话。加我QQ;501764540,,,免费教你。。!!保证OK。。

网友K:
用PLC有点浪费,但是用继电器接线有点麻烦,用LOGO!还不如用便宜的国产的PLC。

网友L:
防止跑偏两边可以安装架子阿,我以前安装过冰柜的流水线就是这样的,很好用.在尾部安装一个220伏[5线的]的光电开关就可以了.很简单啊.光电的常闭点接接触器的线圈,当光电感觉物体来时,闭点断开,接触器不工作,电机停转.物体拿走光电动作,电机运转.

网友L:
为了防止光电不动作,在光电的220伏电压串个行程开关更保险了.

网友M:
按钮再次启动时,传感器会不会还感应到物体?

网友N:
设计电路要考虑机械结构,工艺,细节等方面,输入,输出用了什么器件,适不适合用这些电器,有没有起到机械所要达到功能,比如传送带要不要调速,要不要精确定位等,一个电路设计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这部机械的性能,可要多想想哟,

网友O:
用PLC不见得比继电器电路贵,使用信捷XC1系列点数少的PLC比你多用几个中间继电器要便宜的多。而且控制很容易实现。

尤其这里面还有定时器、计数器等等,这些外设要比单买相应元件便宜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