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6):
BX1-500 焊机一次电流 怎么求得。和哪些数据有关。

网友A:
380V电焊机  I=1000S/U=1000S/380=2.63S
220V电焊机  I=1000s/U=1000S/220=4.55S
可总结为:三百八的电焊机,二点六倍千伏安
         二百二的电焊机,四点五倍千伏安

网友B:
按额定功率只是求得初级最大电流,实际上初级的电流很大程度是取决于次级的焊接电流,变化幅度很大。理论计算只是参考。

网友C:
可估算,初级380V1A,如果次级38V就是10A,实际上次级电压为70V左右,即38的两倍左右,那么电流为5A。因此交流电焊机初次级电流可按1比5算,也就是次级电流值除5为初级电流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估算,初级380V1A,如果次级38V就是10A,实际上次级电压为70V左右,即38的两倍左右,那么电流为5A。因此交流电焊机初次级电流可按1比5算,也就是次级电流值除5为初级电流值。
这样算最简便

楼主:
3楼和一楼谁说的对

网友E:
我认为3楼说的靠谱!

楼主:
看看这个图片。

楼主:
二次侧310A 时,电压32.4V ,这是电流最大,所以一次电流也最大,如果连续焊接,此时一次电流该是多少,怎么算。

楼主:
大家帮帮忙吧

网友F:
根据U1I1=U2I2来大概计算是可以的

网友F:
变压器原理,输入和输出是一样的。二次侧一般空载电压为50-70V,电流300A,一次侧电压为380V,还有个根号3

楼主:
回复 网友F:
要是除以根号3 你就更小了。、

网友G:
这个东西只能估算,照我看来楼主这样费心去算还不如去现场直接钳形表卡一下准确。

楼主:
回复 网友G:
没有卡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