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6):
CT UNI 2401变频器

楼主:
台达 C2000  5.5 KW 变频器 +  PG卡代换 CT UNI 2401 变频器+UD51 +UD 70

  公司布鲁克纳定型变频器全部采用的 CT UNI 系列变频器,这款变频器早就停产。给生产造成不小影响。原来用爱默生CT SP系列改过几台. 最近打展变频器出现故障,最先考虑用CT SP代换,UD70程序卡读不出.这一方案只好放弃. 后考滤 台达 C2000+PG卡,问台达代理商价格不高,只有原方案价格的1/8不到,决定采用台达方案。

网友A:
这图纸有些年头了;

楼主:
  方案:      CT UNI 2401变频器              台达C2000 变频器
            1脚  继电器保护输出               RC1
            2脚  继电器保护输出               RB1
            3脚  0V 模拟地                   COM
            6脚  0V 模拟地                   DCN
            4脚 10V                          10V
            5脚 模拟量输入1                  AUR
            7脚 模拟量输入2                  AVI
            8脚 电机温度保护输入             ACM
           11脚 电机温度保护输入              M3
           10脚 模拟量输出                   AFM2
           31脚  0V 数字地                   DCN
           25脚 复位                          M1
           27脚 使能                          M2
           30脚 正反转运行

              UD51 编码器卡                          台达 PG卡
           40脚    A                                    A2
           41脚    /A                                   /A2
           43脚    B                                    B2
           44脚    /B                                   /B2
      CT UNI 2401变频器,编码器D型插头
           14脚  0V                                     VP
           13脚  5V                                    DCM
            1脚  A                                      A1
            2脚  /A                                     /A1
            3脚  B                                      B1
            4脚  /B                                     /B1
            5脚  O                                      Z1
            6脚  /O                                     /Z1

备注: COM DCN  接在一起. 数字地.模拟地 接0V .

楼主:
台达 C2000 变牌器参数调试。

1 。做电机动静态自整定。  电机参数 电压400V 电流 11.6A  极数4极  功率 5.5KW
       功率因数0.92 额定频率 87HZ  .
2  通过调参数

00-00     13           03-17       0.10 S             11-17        100
00-01     12A          03-23       8                 11-33        2
00-02     0            03-28        0                11-39        0
00-03     1            03-29        2
00-04     0            03-68        60
00-10     2
00-11     3
00-12     0            05-00        1
00-13     0            05-00        2
00-20     5
00-22     0
00-23     1            06-06        3
00-30     5            06-12        50
00-31     1            06-13        0
00-32     0            06-14       100 S
00-48    0.3 S          06-29       1
00-49    0.3 S          06-45       1

01-00    87HZ         07-00        730V
01-01    87HZ         07-01        30
01-02    400V         07-02         1.6 S
01-09    4HZ          07-04        1HZ
01-10    87HZ         07-15        0.03 S
01-11    0 HZ          07-24       0.12 S
01-12    0.1 S          07-25       0.12 S
01-13    1  S
01-43    0

02-00    0             10-00        1
02-01    5             10-01        1024
02-43    11            10-02        1
                       10-04        63
03-00    3             10-08        0
03-01    6             10-11        0.15
03-02    2             10-15        0
03-11    20            10-16        1
03-13   65             10-17        65
03-15  0.10 S           10-22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