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是什么品牌?那个国家生产的?

楼主(2013-05-16):
这个是什么品牌?那个国家生产的?

网友A:
美国德州Silicon Labs公司;
但产地可不一定也在德州的;

网友B:
单片机的芯片

网友C(2013-09-10):
比较像国产的,LOGO可以自己打的了.现在国内封装的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了.

网友D:
SILICON 公司的,现在属于德州仪器了。
芯片特色的地方在于一般集成了高精度的ADC或DAC,是最早的SOC芯片。
而且它的FLASH分段的,都可以作为EEPROM使用。
就是编译效率很低,一旦使用浮点数运算,就非常耗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