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6):
有两台水泵共8kw离变压器有300多米问要用多粗的铝电缆

网友A:
是接三相380伏的吗,水泵是超过12小时工作的吧,那用10到16平方的铝线吧,你最好用铜钱好呢,铜线用6到10平方米

网友B:
就按照楼上说的做,没有问题的

网友C:
按一楼的方法是没问题滴。

网友D:
线路距离过长,电压在传输过程损耗很大,造 成的电压降也较大,按变压器端电压400V时,线路末端允许电压降(单线):U=15V,末端线电压约为370V,电机总功率为8KW,额定电流:I≈16A,线路长度:L=300米,铝线电阻率:ρ=0.0283运用公式计算所需铝芯电线截面约值:1》根据负载电流求铝线(单线)电阻:R=U/I=15/16=0.94(Ω)2》求铝芯电线(单线)截面:S=ρ×L/R=0.0283×300/0.94≈8.49/0.94≈9.03(平方)所以应选择10平方。
一般低压供电!380V的不允许超过500m

网友E:
10平方铝线,或者6平方铜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