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6):
现有两台4KW水泵,一起工作,距离有300多米,问高手如果用铝线需要多粗的线?

网友A:
  2台4KW=8KW电机而定电流为16安培,线路距离过长,电压在传输过程损耗很大,造 成的电压降也较大,按变压器端电压400V时,线路末端允许电压降(单线):U=15V,末端线电压约为370V,电机总功率为4KW,额定电流:I≈16A,线路长度:L=300米根据负载电流求铝线(单线)电阻:R=U/I=15/16=0.94(Ω)2》求铝芯电线(单线)截面:S=ρ×L/R=0.0283×300/1.9≈8.49/0.94≈9.03(平方)所以应选择10平方。

网友B:
现在还用铝线?

网友C:
6个平方的铝线或者4个平方的铜芯线足够了

网友D:
铝线比较便宜,建议用16mm2的。

网友E(2019-01-30):
建议用16平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