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洋plc问题

楼主(2013-05-16):
光洋plc编程软件s21p怎么安装?

网友A:
你可以到网上找一个TST.DLL文件拷贝在安装目录试试。

网友B:
你的CPU是SR20/SR21的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斑竹貌似什么都知道啊,神了!

楼主:
是SE-22的plc,用DS 5.1的编程软件打不开,在网上查了一下要S21P的软件,在官网下的S21P的安装包,不知怎么装不了,解压后没有setup.exe文件,只有s21p.exe文件,打开此文件就出现上面的报警窗口。

网友B:
SE-22相当于SR-21的升级品,底板及模块都是通用的,仅仅是CPU上多出了一个RS232接口,可以电脑通讯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