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7):
这个指令通电就会自动执行是吗?还有就是他是怎么自动搜索的,还有那个近点信号,零点信号,如果零点信号是用z相脉冲他是怎么工作的还有伺服是怎么工作的,听说有z相信号就会停但运行过程中z相一直都会有信号的,这是怎么解还有这指令是怎么实现自动回原点,希望说到点上去!谢谢帮助我的每一个人

网友A:
指令前面的执行条件成立就能执行(当然此时对应这个点的没有执行其它相关的定位操作)
自动搜索,就是当正常回原点方向碰不到近点狗,在碰到极限后,会自动反方向运行,碰到近点狗离开后再次找一次原点
零点信号可以来自伺服,伺服每转一圈会有个零点信号,但平时有这些信号没关系,只是在回原点碰到近点狗信号后才检测零点信号

看下《FX3U用户手册,定位控制篇》,里面有这个指令详细介绍、包括示意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这样需要设置伺服的什么参数吗?还有的就是定位同一个输出y0或y1是不是不能同时多个定位指令执行,同一个输出只能驱动一个定位指令时吗?还要就是断开一个定位指令才能接通第二个指令是吗/?dszr指令是不是要设置正转限位指令或反转限位指令啊,限位指令接通就自动反方向转是吗?还有一个问题什么是零点信号的逻辑(正逻辑),什么是近点信号的逻辑?管理员帮帮,这东西急啊,现在搞个升降台

网友A:
参数当然要设置,比如原点回归的速度,爬行的速度、最大速度、加减速时间等等,当然这些都是有默认值的,如果你想不用默认值,那就可以去更改,这些都是有对应的特殊寄存器
无论是Y0还是Y1等,每个口在程序中都可以写多条定位指令,但这些指令不能同时在执行,要分开条件
极限要接的,既然是带DOG搜索功能了,那用这个指令时碰到极限会自动返回的
包括零点、包括极限、包括近点狗信号都可以设置正逻辑或是负逻辑,这个就是指使用这些信号时是用常开点还是常闭点

以上所有在《FX3U用户手册,定位控制篇》中都有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正逻辑和负逻辑具体是什么意思,不是太明,还有那个常开常米又是怎么样的

网友B(2015-07-10):
回复 楼主:
就是有输入时有信号还是没有输入时有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