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问题

楼主(2013-05-17):
电业局线路负载高导致进户电压为9KV,低时8.8KV低压柜测量为346V .企业为工厂,请教对变频器,包装称仪表,PLC,和传感器都有多大的影响,工人不注意观察电压有时低压运行~~

网友A:
主变压器高压输入端有正负10%调压转换接头,你可以调节在9KV/0.4KV即可。

楼主:
已经调过了~换了绕组接头,要不然更低

网友B:
变压器有档位开关调节9KV,调节以后还不得的话,看电压到最低的时候拍照取证,然后打电网电话投诉。

网友C:
现在的PLC、仪表一般都是宽电压设计,一般没问题;
如果一直是8.8KV的话你可以将电压调到10KV档,
你这种情况应该是无功损耗太大或高压线路太远压降太大,这个只能找供电局才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