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7):
我一般都是用摇表,没用过其他东西。但新单位他们都用万用表,可好多都判断错误……

复制两个类似主题帖共勉!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看看有没有更好更准确的方法,积累经验,共同进步!
http://tieba.baidu.com/p/2331187497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47418&page=1

网友A:
有摇表也不能完全判断电机是否损坏,还有匝间短路等其它原因。

网友B:
这个……太深奥了,不懂

网友C:
接上电看看转不转不就知道了

网友D:
万用表必不可少 还有就是 看闻听摸

网友E:
楼主做电工时间很短吧?我们基本都只用万用表量。三相阻值,对地。基本上所有坏电机都可以这样检查出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做电工时间很短吧?我们基本都只用万用表量。三相阻值,对地。基本上所有坏电机都可以这样检查出来。
你用的什么万用表呀?大电机绕组阻值接近为0 三相电阻怎么测?我们用的福禄克 按说精度不错!可还是没底 你有什么经验说说呀

网友E:
看三相平衡。一般情况电机不会三相的电阻值烧成一样的,这种情况我还没碰到过。不一样说明坏了。具体与功率对应的电阻值该是多少我没有特意记过。没有必要,心里有数就行。如果与外壳间的阻值为零也是坏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做电工时间很短吧?我们基本都只用万用表量。三相阻值,对地。基本上所有坏电机都可以这样检查出来。
你用的什么万用表呀?大电机绕组阻值接近为0 三相电阻怎么测?我们用的福禄克 按说精度不错!可还是没底 你有什么经验说说呀
电机功率多大?

网友G:
万用表电压太低了不行的

网友H:
用万用表测三相绕组的阻值,好的应该相等,接上电源用电流表测三相电流是否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做电工时间很短吧?我们基本都只用万用表量。三相阻值,对地。基本上所有坏电机都可以这样检查出来。
你用的什么万用表呀?大电机绕组阻值接近为0 三相电阻怎么测?我们用的福禄克 按说精度不错!可还是没底 你有什么经验说说呀
电机功率多大?
请你说说1.5KW、4KW、15KW、30KW、75KW、90KW这几种功率的电机阻值大约是多少好吗?你这个经验很好!应该推广一下!另外你用的那个档位也说说吧?共同学习!

网友E:
1.5KW、4KW、15KW--大概10-1欧姆左右吧。档位肯定是低阻低倍率档喽。这种判断方法是我自己摸索的。不过据我了解我认识的几个电工也是这么判断的,我没教他们。所以这东西应该是大家都知道,不存在推广不推广。呵呵~
其实我做电工是自学成才,没有师傅的,不过我的水平估计在好的1/3内。我目前的厂是生产无纺(汽车顶棚用的板材),并压制成板材。据好几个机修工说,不少电工修不来。我前年刚接触这行,就我一个电工,但一来就修,全靠看图纸。呵呵。

网友I:
当电机烧损严重,绕组漆皮脱落使绝缘能力下降时,用摇表能测出绕组接地(或能测出两相之间短路),说明电机损坏。但若绕组内部击穿(烧毁),或发生匝间短路时,
并不一定表现为绕组接地,用摇表检测好坏,就无能为力了。绕组的匝间短路,可能短接几匝,也可能短接几十匝,但问题是电机绕组的直流电阻极小(万用表电阻挡测量时与
电阻值几乎为零),匝间短路在绕组电阻值上,也表现不出太大的电阻值变化,没法确定哪相绕组出现了匝间短路!换句话说,摇表与万用表,只能对相间对地,相与相之间的
短路,每相绕组的通、断进行检测,对匝间短路故障根本是无可奈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当电机烧损严重,绕组漆皮脱落使绝缘能力下降时,用摇表能测出绕组接地(或能测出两相之间短路),说明电机损坏。但若绕组内部击穿(烧毁),或发生匝间短路时,
并不一定表现为绕组接地,用摇表检测好坏,就无能为力了。绕组的匝间短路,可能短接几匝,也可能短接几十匝,但问题是电机绕组的直流电阻极小(万用表电阻挡测量时与
电阻值几乎为零),匝间短路在绕组电阻值上,也表现不出太大的电阻值变化,没法确定哪相绕组出现了匝间短路!换句话说,摇表与万用表,只能对相间对地,相与相之间的
短路,每相绕组的通、断进行检测,对匝间短路故障根本是无可奈何了
嗯!您说的对,这个时候可以借助电桥来检测,轻微的匝间短路,电机还是能转的,就是发热严重然后就是三相电流不平衡,电流不稳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做电工时间很短吧?我们基本都只用万用表量。三相阻值,对地。基本上所有坏电机都可以这样检查出来。
你用的什么万用表呀?大电机绕组阻值接近为0 三相电阻怎么测?我们用的福禄克 按说精度不错!可还是没底 你有什么经验说说呀
电机功率多大?
55kw 75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