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的奇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3-05-17):
FX3U,我在改一个程序的时候,只是把> k5 c1中的K5改为了K2,在变换的时候出来下面的对话框
而我的设置是默认的
请问各位,这是怎么回事?
我没有和PLC联机,只是看程序

楼主:
网上说是USB驱动的问题
我想离线编程也不行吗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不就是在设定中设定为转换但不写入PLC么,你回复问题解决为何不一并说说解决方案呢?
中国式论坛,没有办法的。

网友B:
怎么解决的呢
你之前的模式有问题吧,不是写入模式,是不是在线修改模式?

网友C:
我碰到过,百度了一下就知道了,设置中设定为转换但不写入PLC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碰到过,百度了一下就知道了,设置中设定为转换但不写入PLC
是这样的,因为我是才弄,估计这个答案大家都知道,所以没写
怕是问了个1+1,然后写上终于知道等于2了,大家就觉得好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不就是在设定中设定为转换但不写入PLC么,你回复问题解决为何不一并说说解决方案呢?
中国式论坛,没有办法的。
您水平很高,但你主号的签名上有一段话,很适合你看,到时候心态就会好的,心态会影响很多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