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傅们看看这是什么梯形图

楼主(2013-05-17):
师傅们帮忙看看是什么意思啊!我是菜鸟哦,先谢谢!

网友A:
是台达WPLSoft软件么,是自己编的程序吗?
貌似为一行编不下而移行,而又未见后续指令。

网友B:
这是什么PLC啊?顶1楼 应该是一行写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台达WPLSoft软件么,是自己编的程序吗?
貌似为一行编不下而移行,而又未见后续指令。
是别人写的,我想不会这么多写不下的吧,我没明白

网友A:
编译时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正常使用的,就没明白它的含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PLC啊?顶1楼 应该是一行写不下。。。

网友C:
箭头是梯形图的延长线,箭头旁边都有数字作为序号,并且与程序下面的数字相对应。
也就是按着数字,把线接上而已,不要认为太复杂。
其实不单梯形图是这样,传统的继电,接触器电路和电子电路有时也会用标记做为延长接点。

网友A:
问编译如何,是想知道,图示形式是编程软件界面显示的、还是其他文件形式给出的;若是编程软件,则编译后还有不有这么多箭头,于是可理解箭头的含义。
而从“能正常使用”一句,则程序是从PLC读出的、或者是下载到PLC运行过;下载时,提示过编译么?
至于箭头的含义,如7楼所述;之所以这样处理,可能是为了图面整齐。
仍未见说明2楼的问题(什么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编译如何,是想知道,图示形式是编程软件界面显示的、还是其他文件形式给出的;若是编程软件,则编译后还有不有这么多箭头,于是可理解箭头的含义。
而从“能正常使用”一句,则程序是从PLC读出的、或者是下载到PLC运行过;下载时,提示过编译么?
至于箭头的含义,如7楼所述;之所以这样处理,可能是为了图面整齐。
仍未见说明2楼的问题(什么PLC)。
是台达PLC,能下载至PLC运行正常,谢老师们的解答

网友D:
能下载至PLC运行正常

网友E:
7楼正解,你可以试着写一多个条件控制一个输出的程序步就能看明白了

网友F:
这是台达的步进指令吧,箭头是换行标志。可能程序修改过,删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