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7):
示波器这东西现在也不贵,买了撑门面未免太过可惜了。用它测试驱动波形好像也不是很有必要。
总是想着拿它做点对我们维修工作有帮助,或者提高维修效率的事。

对于开关电源变压器匝间短路的检测,好像没什么快捷的办法。这个问题不像电容管子什么的,像匝间短路,靠万用表根本量不出什么。开关变压器坏很多是N1绕组匝间短路。
在咸工的《变频器快速检修入门》一书中,有提到利用示波器方波振铃检测开关电源变压器的方法。
在实际操作中,对于振铃波形到底什么程度算好,什么程度算坏似乎不太容易把握。
今天突发奇想,可以把方波输入N1绕组,然后测量其它绕组是否有波形输出,这样测试变压器好坏不是很方便吗?
马上动手实验,确实很直观很好用!
把这个好方法给大家分享下,如果这个方法很多朋友已经知道了,那就算我OUT了吧。
转贴者请注明出处

可以直接利用示波器自带的1KHZ方波测试信号输出作为信号源,不需要再另外配置信号源

测试好的变压器,信号输入接N1绕组,测量其它绕组均有方波信号,当然会有一点失真。

N1绕组匝间短路的变压器,输入方波其它绕组毫无反应

在线测量也可以,虽然有些失真但完全可以识别。

自己做一些测试线很有必要,也很有用。

网友A:
非常好,非常支持。有空我也试一下。

网友B:
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C:
示波器,是现场维修不可或缺的利器。没有这玩意,所有的问题就只能靠判断了。判断,主观的因素太多,容易误判,而示波器能告诉你许多看不见的情况。对分析问题、取证至关重要。

网友D:
倒数第二张图片,我看着波形不对啊??

网友E:
试验了一下  示波器方波测试1k信号 空载正常 但是接入开关变压器的N1绕组 方波信号就消失了
是不是方波测试信号带载能力差

网友F:
一个好一点的示波器还是挺贵的,羡慕楼主有示波器玩。

楼主:
回复 网友E:
经过变压器后信号就弱了,你要重新调整每格/V和TIME,直到看到方波竖线为止

网友G:
好贴 ,看来我也有必要弄一个示波器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经过变压器后信号就弱了,你要重新调整每格/V和TIME,直到看到方波竖线为止
这个和变压器的匝数比对应的。不错。不过你的在线测的波形好像不对,我的非常好和拆下来量是差不多的,只是在反向的时候可能是被RCD钳位钳住了。幅度是-2V左右

网友I:
所谓有图有真相,楼主费心做的帖子。加精鼓励!
如果用心,还可以找到其它的好方法。好多难以判断的故障,细细想来,总会找到方法的,哈哈。

网友J:
很好的经验。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K:
引用 网友E:
试验了一下  示波器方波测试1k信号 空载正常 但是接入开关变压器的N1绕组 方波信号就消失了
是不是方波测试信号带载能力差
自己搭个方波电路

网友L:
顶一下。很好。不错。

网友M:
做家电维修十年,没有修不了的开关电源,但是从没遇到坏开关变压器的,以前也听老师们说开关电源中开关变压器的故障率极低,低到可以忽略不计,以个人经验看,维修开关电源直接不要考虑开关变压器,费时费力走弯路,当然变频器的开关电源的开关变压器有可能和彩电的有区别,那就难说了

网友N:
回复 网友M:
我遇到有七八个变频器开关变压器坏的,都是初级线圈烧断,其中有3个变压器找不到,自己重绕的,变频器开关变压器的故障率还是有的,大部分的初级线圈线径都小,我遇到烧坏的初级线径都在0.2MM和0.15MM左右

网友O(2013-09-26):
这个方法很好。

网友P:
唔顶都唔得
以书本说的好多了
起马实际
多谢

网友Q:
感谢楼主献策。修了这么多年机器,都是靠主观判断变压器的好坏。常 常 耽误维修时间,你的方法很好,我是真没想到这个办法

网友R(2014-01-17):
自动化专业的同学毕业很实用

网友S:
用电感表就挺好

网友T:
刚刚买了一个手持示波表 还没用过 利利普的

网友U:
方法很好,值得学习借鉴。

网友V:
回复 网友M:
电视机和变频器不一样,电视机需求量大,厂家利润已经压到不能再低了,变频器行业不一样,估计出厂1000元的变频器毛利有600元,所以好多个人也生产变频器,所用技术也都是淘汰过时的,在维修中电源部分变压器坏的以单管机低档机为主,电源主回路就 变压器 开关管 检测电阻很多时候就开关管和限流电阻坏,不让变压器坏应该不难。

网友W:
就是注意接地问题

网友X(2016-10-12):
请问把示波器输出的方波接在初级线圈上,用表笔还能测出波形吗?
我用两个变频器的变压器试验了一下,一台测初级线圈可以测到与也图上一样的波形,次级也一样
另一台初级量不出波形,但是次级有很明显的波形,这个变压器能判断是好的吗?

网友Y:
我感觉楼主说的用示波器测量驱动波形没有必要,不太正确,因为万用表测量驱动电压,有一定局限性,例如当驱动电路的滤波电容特性变差,滤波不良时,驱动波形的上沿或者下沿会凹凸不平,有毛刺,变频会器故障保护。不是没必要而是太有必要。有条件的话,最好用示波器测量波形,比万用表好用,隐蔽故障遁形。

网友Z:
同款示波器!!!!!目前还不怎么熟练使用,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