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7):
4平方单股硬铜线线承受最大的电流,最大的电流

楼主:
我们这里的电机是22KW, 空开下口是16平方200米到达电机,但是空开上口至总电源的线是4平方,大约1米。一般连续运作4小时。请问,这个4平方线不会着火吧。我们没线了。只能凑合着用。

网友A:
这个差的有点大啊

网友A:
没线了要凑合,那是不是有钱了要换东西了

网友B:
工厂也不差那电线阿,换了吧.小心出事故.

网友C:
4平方单股硬铜线线承受最大的电流正常温度情况下是35A左右,22KW电机额定电流都在40A以上,建议楼主换掉,万一把电机烧了,得不偿失啊

楼主:
关键是就一米。就是空开上口的电源线,才一米。会有影响吗》

网友D:
不太要紧,你看看100A的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太要紧,你看看100A的保险丝
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人家保险丝的短啊。我这个有一米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们这里的电机是22KW, 空开下口是16平方200米到达电机,但是空开上口至总电源的线是4平方,大约1米。一般连续运作4小时。请问,这个4平方线不会着火吧。我们没线了。只能凑合着用。
这个看现场实际电流,低于20A就可以,要不要换吧
再说了,工厂也不差那么1M多的线啊

网友C:
如果长时间发热,把接头烧坏导致缺相,得不偿失呀

网友F:
楼主先用钳形电流表掐一下,电机的实际电流是多少?密切注意这段线 的温度,4平方的线带22千瓦的电机确实是有点小了,如果楼主的这段线质量过硬,电机不满负荷作业的话,短时间运行应该是问题不大,楼主为何不用3股4平方的并联使用呢?两股也比一股强啊!你说是吧!

楼主:
我忘了说了 这是个水泵电机

网友G:
4的线就不能超过20哦

楼主:
没法说了,到底该怎么办。说什么的都有。

网友A:
回复 楼主:
回去和管事的说要坚决换掉,否则出了事故让他承担责任

网友H:
着火怎么办?一旦着火,那是事故呀。线细了就容易着火。危险呀。

网友I:
水泵一般都是全功率运转 没有空载什么的 所以电流肯定不会小  所以楼主。。。。。

楼主:
6平方 的应该没事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6平方 的应该没事吧
楼主知道6平方的能承受多大电流吗?你的水泵22KW额定电流多大您知道吗?自己算算可以吗?

网友J:
你有4平方线是吧,每相上面用2条4平方的并联就OK了。

网友K:
还是每相用3条4平方的线吧!!这样安全!也不用买16的了!!

楼主:
听人劝,吃饱饭。

网友L:
正常 简单算法 铜六  铝四    电机功率数乘以2就是电机电流  楼主你看着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正常 简单算法 铜六  铝四    电机功率数乘以2就是电机电流  楼主你看着办吧
这个不靠谱。只是大概。

网友M:
4平方单股硬铜线承受最大电流,长期使用的话28安电流,短时间的话可以得38安电流,22KW的电机电流是44安电流,用不了,你可以用2条4平方单股硬铜线并联就可发用了。

网友N:
长时间运行一定有问题!

楼主:
今天测了,电流45A , 线缆温度 38度。

网友O:
实践出真知,独立铺设的铜线,每平方12A没有问题,因此放心大胆用。

楼主: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吵吵半天,这线缆也没事。今天连续运转6小时,啥事没有。线缆温度最高时才40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吵吵半天,这线缆也没事。今天连续运转6小时,啥事没有。线缆温度最高时才40度。
有钻研的劲头,好,支持改下教科书

网友P:
现在的环境温度低,如果环境温度超过32度你再看看就知道不行了,劝你快换掉

网友G:
你的电机要是全载  ,6的都悬啊

网友Q:
4平方最大可承载32A——36A  但是要考虑电线距离、环境温度,明装还是暗装,所以安全电流25A,最大可承受5500W的电器功率

如果是铜芯线: 1.5平方最大可承载12A——13.5A2.5平方最大可承载16A——18A4平方最大可承载32A——36A6平方最大可承载48A——54A如果是铝芯线: 1.5平方最大可承载6A——6.75A2.5平方最大可承载8A——9A4平方最大可承载16A——18A6平方最大可承载24A——27A

P=1.732UIX0.8 算得I=45.58A 一般铜线安全计算方法是: 2.5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28A。 4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35A 。 6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48A 。 10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65A。 16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91A 。 25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120A。估算口诀: 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 穿管根数二三四,八七六折满载流。 说明: (1)本节口诀对各种绝缘线(橡皮和塑料绝缘线)的载流量(安全电流)不是直接指出,而是“截面乘上一定的倍数”来表示,通过心算而得。由表5 3可以看出:倍数随截面的增大而减小。 “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说的是2.5mm’及以下的各种截面铝芯绝缘线,其载流量约为截面数的9倍。如2.5mm’导线,载流量为2.5×9=22.5(A)。从4mm’及以上导线的载流量和截面数的倍数关系是顺着线号往上排,倍数逐次减l,即4×8、6×7、10×6、16×5、25×4。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说的是35mm”的导线载流量为截面数的3.5倍,即35×3.5=122.5(A)。从50mm’及以上的导线,其载流量与截面数之间的倍数关系变为两个两个线号成一组,倍数依次减0.5。即50、70mm’导线的载流量为截面数的3倍;95、120mm”导线载流量是其截面积数的2.5倍,依次类推。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上述口诀是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25℃的条件下而定的。若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长期高于25℃的地区,导线载流量可按上述口诀计算方法算出,然后再打九折即可;当使用的不是铝线而是铜芯绝缘线,它的载流量要比同规格铝线略大一些,可按上述口诀方法算出比铝线加大一个线号的载流量。如16mm’铜线的载流量,可按25mm2铝线计算。

楼主:
楼上的辛苦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P:
现在的环境温度低,如果环境温度超过32度你再看看就知道不行了,劝你快换掉
40+32才72度,此线在80度应该也没问题。

网友G:
终于明白了国产的道理,真的无语啊 。。。。。

网友R:
用10 平方的线啊,也要不了几个钱的,不能因小失大呐!

楼主:
实践出真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