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7):
这个dszr指令通电就会自动执行是吗?还有就是他是怎么自动搜索的,还有那个近点信号,零点信号,如果零点信号是用z相脉冲他是怎么工作的还有伺服是怎么工作的,听说有z相信号就会停但运行过程中z相一直都会有信号的,这是怎么解还有这指令是怎么实现自动回原点,希望说到点上去!

这里是版主的回答:但我还是有一些地方不明白希望可以解决
指令前面的执行条件成立就能执行(当然此时对应这个点的没有执行其它相关的定位操作)
自动搜索,就是当正常回原点方向碰不到近点狗,在碰到极限后,会自动反方向运行,碰到近点狗离开后再次找一次原点
零点信号可以来自伺服,伺服每转一圈会有个零点信号,但平时有这些信号没关系,只是在回原点碰到近点狗信号后才检测零点信号
这是我现在问的问题:
那这样需要设置伺服的什么参数吗?还有的就是定位同一个输出y0或y1是不是不能同时多个定位指令执行,同一个输出只能驱动一个定位指令时吗?还要就是断开一个定位指令才能接通第二个指令是吗/?dszr指令是不是要设置正转限位指令或反转限位指令啊,限位指令接通就自动反方向转是吗?还有一个问题什么是零点信号的逻辑(正逻辑),什么是近点信号的逻辑?管理员帮帮,这东西急啊,现在搞个升降台

网友A:
DZRN  原点复归指令
      必须有一个驱动即执行条件;
      伺服控制时一般设三个位置开关:正极限、反极限、近点开关/原点开关(你也可以理解为参考点)
指令原型  DZRN S1 S2 S3 D
     条件满足时,以原点速度 (S1指定)开始移动
      执行过程中,指令驱动(条件)接点变OFF时,停止;
      当近点信号/原点开关(参考点)由OFF变ON时,减速至爬行速度(S2指定);
      当近点信号由ON变为OFF时,在停止脉冲输出的同时,向当前值寄存器中写入0;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说的比较模糊,有点不是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