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7):
我按说明书使用的差动(差分)脉冲输出接法 Y0接PULSE+ C0接/PULSE-
Y1接SING C1接/SING

PLC程序如下:

LD M10                     (M10作为开关)
PLSY k1000 k10000 Y0      (这个指令意思是Y0发动10000个脉冲,每秒1000是吗?为什么电机不动)

然后我接通M10继电器,电机没动,这是为什么? 我确定伺服已经SERVO ON 并且紧急制动没有开,齿轮比是10比1
还有差动脉冲输出的话,PLC程序是不是有什么特殊要求?
请老师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首先看PLC上Y0 Y1灯有没有闪,有闪说明有脉冲发出;
伺服方面,包括接线、参数设置都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台达ASDAB2差分输出好像不用接,一会我发个说明书截图帮我看一下吧 谢谢了
还有台达EH2应该有2个差分输出口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过了 Y0闪 Y1不闪的 台达的SING是方向信号

我程序没有给D1220 赋值K0
这个有关系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上是截图 按这个图的话 按照我顶楼的接法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A:
这是EH3系列的,参考一下;
其它的接线及参数设定也有关系的;

楼主:
这个图谢谢了 能确定接线应该是对的吧?

其他的接线我用伺服的JOG点动功能试了 ,用小控制界面点动的话电机转动没问题
应该电力线没问题吧,编码器线如果动了得话也应该没问题

参数设置 是位置模式 Servo ON 其他的还有要注意的吗

我现在怀疑问题是不是出在PLC程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