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7):
请问各路高人,USS-INIT中ACTIVE中定义16#0000007F是否就定义了0-6号变频器激活?实际试验时通过触摸屏设置每台变频器频率都有变化,但就只有前两台动作,后面的不启动,望指点!

网友A:
不知道你什么弄的,我以前尝试过10台MM440都没有问题

网友B:
提高通讯波特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