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系统指导

楼主(2013-05-17):
帮忙看看这是什么系统,要怎么入手,怎么查看程序?

网友A:
查看程序看主机程序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能读取PLC程序吗,主机右下角有WINLC标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能读取PLC程序吗,主机右下角有WINLC标志
WinLC就是基于Windows的逻辑控制器的意思,你需要使用step7软件或者使用博途软件才能上载程序,前提是程序未被加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机上有安装STEP7,一般上位机上都没有以下图标

网友B:
能不能读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