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编程

楼主(2013-05-18):
楼主们,西门子V4.0SP9版本我编写好了一个程序在下载电脑上会出现一个USB多主站电缆未连接或找不到USB怎么回事,急急急急急急急急在这里谢谢楼主们了

网友A:
确认你的电脑与PLC已连接好了吗;
点击我的电脑,点击管理,查看设备里面有没有找到USB-PPI电缆;

网友B:
你用的是USB还是串口,这点很重要。

网友C:
用的什么样的电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是点击电脑属性设备管理器里面的吗,我没要看到,这样怎样电脑与PLC连接啊,我是新手不是很懂望你可以教教我,小弟深感谢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你可以发一个西门子PLC200的以编写好的程序下载到电脑类似视频吗,小弟在这里谢谢你们了,我是初学者很感谢你们能教教我,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是不是还打开了西门子其他的软件,有一次我出现过一样的情况,关了重启就好了

网友E:
能不能传个截屏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没有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主可以说详细步骤吗,我可以试一下啦,谢谢你们啦

网友F:
西门子用的是485

楼主:
回复 网友F:
楼主可以为我说一下详细步骤吗,我可以试着操作一下,小弟在这里谢谢你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兄弟,我也是菜鸟,我用usb转232的通讯连接西门子一直都不能通讯 后来有人说用USB转485的通讯线才能通讯

网友G:
呵呵;首先请搞清你的USB电缆是SIEMENS原装的还是国内产的;
原装的直接选USB口;
国产的一般也是先转换COM口,所以在电脑属性里先查看是COM几,在通讯设置选对应的COM口;

网友H:
是不是编程电缆没有装驱动程序?
新电缆带驱动光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