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8):
引用 网友A:

…… 2、分辨率,在物理精度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提高测量精度,厂家还会进行电子细分,就是利用电子细分技术,再次细分这一个小格子,使得用户可以获得的读数值更精确。比如号称17bit,21bit等分辨率 10秒的,分辨率2秒的编码盘,他们都使用了电子细分技术,他们的实际刻线精度是没有 那么高精度的。

……

--------------------------------------------------------------------------------

1、“电子细分”就等于将编码器检测反馈物理脉冲数扩大;

2、例如刻线1000的编码器,周检测反馈1000个物理脉冲,把这个读数扩大10倍,变成10000个脉冲;

3、那么编码器每反馈1个脉冲,扩大10倍,变成10个脉冲数,请问扩大后的第1、2、3、…9个脉冲的位置在哪里?

4、编码器反馈1个脉冲时,才有扩大后的10个脉冲,你根本就看不到扩大后的第1、2、3、…9个脉冲及其位置,你只会看到第10个脉冲数及其位置;

5、或者这样说,编码器的反馈脉冲数是1、2、3、……,10倍的电子细分后的脉冲数是10、20、30、……,你看不到细分后的:

1、2、3、…、9

11、12、13、…、19

21、22、23、…、29

6、电子细分,是个骗人的数字,编码器的解析度还是1000,解析度还是1/1000,编码器的解析度不会是10倍的10000,分辨率不会是10倍的1/10000;

网友B:
电子分频:简单点就是你输入1个脉冲要对应多少外反馈脉冲;比如你给驱动器发一个脉冲,驱动器要接收到电机反馈多少个脉冲;不是对反馈脉冲进行分频或倍频;比如说电机转一圈反馈给驱动器的脉冲是10000个,而设置的是1000个输入脉冲电机转一圈,这时就是一个脉冲电机转动0.1圈;这就是所谓的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分频:简单点就是你输入1个脉冲要对应多少外反馈脉冲;比如你给驱动器发一个脉冲,驱动器要接收到电机反馈多少个脉冲;不是对反馈脉冲进行分频或倍频;比如说电机转一圈反馈给驱动器的脉冲是10000个,而设置的是1000个输入脉冲电机转一圈,这时就是一个脉冲电机转动0.1圈;这就是所谓的分频;

1、你说的是电子齿轮的概念,是周反馈脉冲与周指令脉冲的关系;
2、我说的是用“电子细分”将编码器的反馈物理脉冲数利用数字电路的方法扩大10倍、100倍、1000倍,企图获得高解析度、高分辨率的编码器;

楼主:
3、电子齿轮比,也是利用数字电路改变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与指令脉冲的关系,电子齿轮比大于1时,编码器的解析度分辨率是下降的;

楼主:
1、如果给你只有米刻线的尺子,你测量长度时,读数是1米、2米、3米、……;
2、这时你把读数扩大10倍,变成10分米、20分米、30分米、……;
3、请问:1分米、2分米、3分米、…、9分米
                  11分米、12分米、13分米、…、19分米
                   21分米、22分米、23分米、…、29分米
的长度你能看到吗?

网友C:
嗯,这个问题确实比较典型。有时候,很容易被人误读,以为倍频可以增加精度,其实,编码器的倍频是用于低速的响应速度的。当原始信号为单个时,系统分辨率太低,需要多来几个信号,响应快点,对检测精度没有任何影响,只是提高低频的响应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