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8):
  各位好!
         我们厂有很多条皮带是靠电机传动的,在皮带机尾轮有一个接近开关是用来检测电机是否在转动或者只是电机在转皮带没有转动,这样尾轮处的接近开关就感应不了信号(若接近开关没有感应到信号在设备上就会出现报警叫电机堵住),我想问的问题是如何利用这个接近开关做这个电机防堵程序。最好有图和解析。
    是不是要做一个脉冲信号。

网友A:
”在皮带机尾轮有一个接近开关“,那是速度开关,检测的是脉冲信号,如尾轮不转就收不到脉冲信号就保护停机

网友B:
很简单,可以用延时指令 多长时间内无信号 就报警

网友C:
用PLC来判断,脉冲信号的有无,对电机故障停车实施保护。

网友D:
直接用速度开关不就行了吗,上面有调延时的电位器

网友E:
二楼有理。两个通电延时计时器,有信号时接一个计时器,无信号时取反接一个计时器,任意一个计时器有时间到的输出就报警断电。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接通电机时同时接通一个计时器,计时器的常闭点串在启动点后面,设定好时基。接近开关的上升沿和下降沿都复位计时器。计时器接通的话就报警同时也切断了电机。

网友G:
我也是用两个定时器做的,分别检测两个状态,如果有其中一个定时接通就为停转。

网友H:
离心式速度继电器,根据设备选取不同型号,修过X62W类铣床的都用过...........

网友I:
别听他们的,其实市场上有专门保护电机的控制器,用起来右方便,接线又简单!最主要的还是价格又便宜!

网友J:
别听他们的,其实市场上有专门保护电机的控制器,用起来右方便,接线又简单!最主要的还是价格又便宜!
这哥们没明白人家的意思;这个设计有时候电机转动起来,因为某些原因面机械传部部份如输送带不动,这时候就靠这个接近开来检测;
如果原来系统就是PLC的话就简单多少,很多PLC都有脉冲密度采样指令;在电机启动后就比较采集的脉冲数就行;也可以用高速计数器计数,定时检测计数器的值;
如果没用PLC的话,用个单片机最小系统,就可以搞定;或者用那种离心开关。

网友K:
其实用定时器或PLC(也是用定时电路)是可以实现的 ,不过对于皮带输送机的保护,本来就有带速检测保护装置成品的。买成品就OK了,何必伤神呢。成品检测装置可以设置动作值,在欠速状态下即可发信号停机。
另外带速检测我知道的基本有两种:
1、用单片机检测转速脉冲,并显示实际带速,再设置动作点,动作。
2、用数字电路,将脉冲信号进行F/V转换,对代表速度的模拟量与设定值比较。
根据现场使用效果,国产的单片机类的原理可行,产品质量、防护欠缺,使用寿命不长。我们单位现在用的西门子的数字电路的产品,虽然技术不先进,但可靠性不错。测速感应器比较耐用,能在现场粉尘、水汽等工况下长周期运行。

网友K:
LZ,百度输送皮带机保护会有好多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