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编程

楼主(2013-05-18):
楼主们,怎样把编写好的程序下载到计算机上面,可以帮帮我,谢谢你们了,最好说详细步骤,

网友A:
你写程序不是写到计算机里了吗?

网友B:
写程序的时候就在计算机里面写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说错了,应该是把在计算机编写好的程序下在到plc里去,楼主们最好说详细步骤,小弟在这里谢谢你们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点击那个蓝色的下载,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单击了对话框出现,usb   多主站电缆未连接或找不到usb

网友C:
用的什么PLC?S7-200是需要用PPI电缆的,或者你的设置有问题?实在搞不懂打电话问客服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右击“我的电脑”打开设备管理器 端口是USB还是COM1,然后打开程序按照我发的截图找到之后选上USB或者COM1

楼主:
回复 网友A:
QQ截图20130520211453
楼主我资源管理器没有通信接口

QQ截图20130520211827
都是什么情况,我怎样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网友D:
楼主,你的本地地址怎么是2?
是不是这里设置错误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把这挨个都设置一下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我用的是西门子PLC221我看到它是2,还有本地连接只有USB没有什么COM,这是什么情况啊,麻烦你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唉。你电脑也找不到端口。你用别的电脑看看能不能下进去。注意电脑端口要和PLC连接一致。如果别的电脑可以,你换一根USB插口的通信线连你的那台电脑。我也遇到过连接不上的情况一般都是设置不匹配。应该没有大问题。我也好久没用了,记不太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我编写好了一个程序,电压为220V,而CPU输入24V,输出220V,输入我该怎样理解,而输出我该怎样理解,急需你们回答,谢谢你啦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那是AC/DC/RLY是吧。  (电源:220V AC/输入:24V DC/输出:继电器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