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8):
 公司一台阿特拉斯GA22型的螺杆空压机,长时间没有使用,前几天接上电源试了一下机,感觉一切正常,出气口能正常排气,各参数自检正常。但今天把气管连接好后,按下启动按钮,电机星形启动几秒尚未转到三角运行状态,突然就停止运行了,屏上显示:system failure,故障代码是11,报警灯未闪亮,面板上的按钮全都失效,切断总电源过十几秒再上电,故障代码却变为104,同时报警灯慢闪亮。有时候重新上电又显示正常,但在操作面板查询参数时却突然又再显示代码11。
 我估计是控制器有问题了,但由于没有修过这种控制器,一时不知如何下手。请问有没有兄弟有解决方法,烦请指教一二。

网友A:
我们这边当控制器出故障都是送到厂家维修的。

楼主:
很老旧的机器了,这是下午拍的
这是正常时候的表明正常的显示

这个显示系统错误,代码11,数字11是闪动的由于拍摄时机的原因显示不是很清晰

这个显示的错误代码是104

网友B:
你在网上搜索一下,豆丁网里面有这款机型的说明书,以及故障排除。

楼主:
有问题找度娘,其实我一般有难题都是先找度娘求助,如无法解决才再找论坛求助的。

网友C:
先找说明书,看看故障代码表示那里故障。

网友D:
换个控制器也许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E:
难道不会找代理商咨询?

网友F:
应该有说明书的,看故障代码后再下手去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