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8):
今天修到一台汇川MD320  7.5KW的变频器没有显示,板子炸坏了,修好后上电有显示,也为好了,装机运行就跳ERR04,然后,不带电机运行还是跳ERR04,求教高手指点

网友A:
电流检测查查

网友B:
电流检查下,板子肯定还有问题,建议换块主板····

网友C:
建议您以后别用这个品牌了。这个我以前也是经常坏的,最主要的是后续服务也非常差。有很多品牌和这个价格一样的,且性能别它好。至于是那个品牌你自己去找一下,免得我被人误解是在做广告。

楼主:
呵呵!谢谢!我今天找到问题了,是一颗电阻坏了,装好后有显示了,

楼主:
今天我把模块撤掉上电检测脉冲1路没有负压,依次原来有稳压管坏了,

网友D:
恭喜你修好了机器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