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8):
请问大家:FS18SM   106459这是场效应管吗?可以代替IGBT吗?

网友A:
要看作用在什么场合和要求,另不同后序耐压不一样。

楼主:
请问:可以用在电磁炉上吗?谢谢!

网友B:
FS18SM是日本三洋公司产的场效应管。
电磁炉上用的是IGBT(变频器上也是IGBT管)。所有的电磁炉的igbt可以用FGA25N 120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