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8):
汇川变频器上电显示“-H-C-”    所有按键无反应  指示灯全亮  继电器也没吸合  各位有经验的高工估计是什么问题   ?我这边有三台都是这个现象

网友A:
上电即显示HC这个代码有点蛋疼
现实中亦的确如此,正如厂家所实:
1、驱动板与控制板之间排线不良
2、控制板相间元件不良
3、电流传感器故障或对地短路
4、检测到电网电压过低
5、以上四点没有针对性准供参考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告诉你一个方法,百试百灵,你先通电,上电以后显示HC,这时候断电,在面板还没有完全熄灭时(这时面板显示是一个零在闪烁),立马上电,真实的故障就会暴露出来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告诉你一个方法,百试百灵,你先通电,上电以后显示HC,这时候断电,在面板还没有完全熄灭时(这时面板显示是一个零在闪烁),立马上电,真实的故障就会暴露出来啦。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真的,不知道你试了没有,修的怎么样啦?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不能100%,但有这个可能。多谢!

网友D(2013-09-11):
引用 网友B:
告诉你一个方法,百试百灵,你先通电,上电以后显示HC,这时候断电,在面板还没有完全熄灭时(这时面板显示是一个零在闪烁),立马上电,真实的故障就会暴露出来啦。

   这个我试过了,确实显示故障。我的是显示 ERR18 电流互感器故障。

网友E(2015-06-22):
现在我接收的也是这样的.上电HC 把电压调小点就不跳了,但是并不是最好的方法,你检查下A7850 光耦,6.7 脚都是2.5V 左右 但是我换过了 又出现新问题了,一启动就跳恒速过流! 我来个去,我算服了, 有高手吗?求赐教!

网友F:
你用调压器,先通600V,再降到300V,然后调回560V,这时候应该不会报故障,或者一开起来就报故障!你先试试,这情况我遇到很多,坏的地方也不尽相同!

网友G:
这要看你的变频器是什么型号的,如果是320还有可能是驱动板板载的小板上的问题,我修过看我的帖子。
如果是380我可以帮你搞定。

网友E:
行了,解决了,光偶跳得保护。

网友H:
寄来给我维修,帮你搞好...

网友I:
很多是很好的经验,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