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8):
当变频器运行时按下面板STOP键后,变频器立即停止,屏幕显示PS 和0.0并交替闪烁,如果再次启动变频器按下任何键都没反应,必须断电10秒后再次上电才能启动,不知变频器怎样设置才能按面板RUN键再次启动变频器。

网友A:
修改参数Pr.79操作模式选项,选3,如出现Er4,就得先改Pr.77的值为2,找本手册看看!

网友B:
呵呵;你设定的外部端子来控制运行/停止;按键STOP有效;
这样当你按STOP键时,电机停止,但你给的运行信号还接通,所以出现PS;
这是正常的,把运行端子信号断开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