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0N-3A模块应用

楼主(2013-05-18):
各位大师:急呀! 做个模拟量模块的实验。3a模块 -100-200度PT100探头 1nPLC GOT940触摸屏 测得常温下温度显示-57度。我是这样计算的。-100=k0+B 200=K250+B 计算后B=-100 k=1.2 温度T=1.2D0+B 最后显示-57度 转换后的数字量是43.我想做个冷库程序 最低-5度 咋办 错在哪里?

网友A:
3a模块不能直接接PT100。

网友B:
3a是模入模出的。不能直接PT100。

网友C:
呵呵;不用温度传感器的话,你模块应当选FX2N-4AD-TC or FX2N-4AD-PT;
FX0N-3A 是2路输入/1路输出的模拟量模块,只能是电压或电流信号,而且分辩率只有0~250(8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家好 我没有说清楚 我用了变送器 它的转换数字量是43 不过 几个老师教的算法和我自己的算法答案一样 都是-57度 常温时 不过变送器有没有量程区别就不知道 原来用0-150度探头时温度显示是对的

网友C:
呵呵;有变送器的话,你要注意FX0N-3A分辩率只有8位,另外搞清你变频器的量程对应的输出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