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8):
要求:光线较强时,LED不发光,光线逐渐变暗到一定程度时,LED开始发光,注意是逐渐发光。
使用元件:电阻、电容、三极管、发光二极管、光敏电阻、

楼主:
会的老师请帮帮忙!

网友A:
这个可能要用运放才能做得出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要用运放才能做得出来吧!!!
三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C:
反逻辑的控制。一个受光管和一个发光管,通过反逻辑的放大电路完成工艺的控制需求。

楼主:
逐渐发光怎么控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