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9):
要求:光线较强时,LED不发光,光线逐渐变暗到一定程度时,LED开始逐渐闪烁发光,注意是逐渐发光。
使用元件:电阻、电容、三极管、发光二极管、光敏电阻、

网友A:
没做过这样的。 常见的是用555来做.

这个没有芯片的.我考虑先做一个振荡器,输出频率从0开始可以调.

或者是占空比可以调的.

光敏电阻作为调节元件.

楼主:
1楼老师能不能给个电路图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