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9):
一套电控中需要多种电压,PLC输出端公共端不共用怎么办?

网友A:
加继电器转换。

网友B:
呵呵;整体式的PLC一般都输出分好几组的,编程时可以把相同电压的负载放在同一公共端的几个输出点间;
另外加中间继电器当然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点麻烦,不过也只能这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输出公共端是分好几组,但是有的电源只用了一次,占用1组可能有点浪费,用中间继电器就用的有点多了,看着不爽,但是貌似只能这样了,可以找厂家定做不、?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样花的钱更多。可以上淘宝买山寨版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呵呵;你才做多少台,还去定制??
费用会是你加中间继电器的上百~千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