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9):
在西门子300的编程软件里用形参做字定义fc块时,在块里用pi和po做,按正常显示这个块左边是输入右边是输出.可它正好相反.为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西门子300的编程软件里用形参做字定义fc块时,在块里用pi和po做,按正常显示这个块左边是输入右边是输出.可它正好相反.为啥?????
请贴图说明,无法看懂您这华丽的言语表达。

网友B:
一般来说,在FC块中定义的接口临时变量,IN变量在调用的时候排在前,随后是I/O变量,最后是OUT变量
用梯形图表达时,IN变量和IN/OUT变量在左边,OUT变量在右边!!!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对

网友B:
你贴张图上来看看,你的表述肯定有问题
下图是控制SEW电机的程序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