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9):
[求助]用触摸屏和PLC测量多台直流电机的绝缘值

我刚开始学PLC,想设计一个方案,用PLC测量5台直流电机的绕组对地绝缘,并用触摸屏显示和控制,最好用西门子的,具体用什么型号的PLC和触摸屏,怎么一个思路,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呵呵;关键是你测量的仪器,而非PLC与屏;

网友B:
PLC能测量直流电机对地绝缘值吗,不能得,还是考虑其他方案吧

楼主:
请高手指教

网友C:
1.你用什么仪表去测,仪表通讯支持什么协议,Modbus,RS232...
2.仪表与PLC通讯,把数据发给PLC.
3.触摸屏可与PLC通讯.
4.编写好与仪表通讯的程序,把PLC接受到的数据处理完送到触摸屏
所以PLC至少能有两个通讯口,CPU226...    触摸屏可以用TP1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