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9):
现在看到一个伺服驱动器的示例程序,但是我看不懂,只晓得正转反转, 谁能帮我详细介绍这个程序实现的工作流程?谢谢!

网友A:
看DPLSY那行,把用到的东西找一下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DPLSY那行,把用到的东西找一下就OK了
首先这个程序我试过,好像能执行一些动作,具体旋转角度对不对我就没核对了。

第要是第85步看不懂, 角度 D100为什么乘以K833 ,变成了什么数据? 得到的结果变成了D120 起什么作用? 在程序中只在这里出现了1次;
K6000除以 D200变成了什么数据?这个转速的单位是什么?

还有D300除了初值为0,再没看到赋值, 数据是从哪里来的?

D8140是个什么特殊寄存器?书上也没有说明,显示实际发出的脉冲数吗?

网友B:
其实我在想,有些你看不懂的寄存器会不会是因为别人调用了间接寻址?例如说你不知道D300是哪来的,你试试找一下程序当中有没有出现300这个数值,说不定就哪里就通过一个间接寻址调用了D300。我遇上过这种情况,也是一个寄存器死活找不到,后来在一个子程序里边发现有一个间接寻址才恍然大悟。

楼主:
经过反复调试,我终于搞明白了,D120是错的,只要改成D300就行了

经过测试,K10000个脉冲,伺服电机旋转一周,经过变速机构,833个脉冲走圆周的1度,30万个脉冲旋转1周。

还有就是周期换算成频率和转速显示。

网友A:
d300是脉冲总数

楼主:
小学三年级的数学题可真难啊,有一道逻辑推理题,想了半天都没有想出答案,求各位大神解救:986F、875E、764D、653C、——、431A,请问横线处该填什么呢?求解答。

网友C:
回7楼;应该是542B;不知道对否?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恭喜你,中计了,顺便说一句,那谁太坏了

网友D(2013-12-06):
问下LZ,这个D410有什么作用啊!写在这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下LZ,这个D410有什么作用啊!写在这儿。

不是有指示速度转换吗?给定的速度是脉冲的周期,要换算成脉冲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