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9):
6根加热管,1根6000瓦,角形接法,求每根相线流过的电流?
如果用估算法,即6*6KW*2=72A,这个72A是指每根相线的电流还是三根相线总共的电流值?

网友A:
要考虑加热管的额定工作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考虑加热管的额定工作电压
你考虑的哪门子工作电压?不要把问题复杂话,我们常用的三相5线制,三相负载角形接法.线电压380伏。

网友B:
每两个加热管是并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两个加热管是并联吗
呵呵,这个当然,不然还有什么接法比这个更科学?

网友C:
6000*6/1.714/380
算法是很多的

网友D:
估算的72A是三根相线总的电流。

网友B:
纯电阻电路好计算,百度看看

网友E:
380V,6000瓦每根相线流过的电流是12安,如果是220V,6000瓦每根相线流过的电流是27安。

网友F:
按5楼,计算出约55A,线电流。

网友G:
每千瓦2安培是电机,不是电加热.电热每千瓦1.5A,五楼说的好像是对的A=功率w/1.73*380.

网友A:
如加热管额定电压220V你三角型接给我看看,人还是谦虚些好

网友H:
回复 网友A:
5楼正解,我的算法:6000/380*2*1.732=54.7A,(每相电流)

网友H:
引用 网友C:
6000*6/1.714/380
算法是很多的
你为什么取1.714啊。

网友C:
回复 网友H:
呵呵,我把根号3的值给搞忘了,见笑了

网友I:
如果是星形接法呢

网友J:
36Kw*1.5=54A三相电阻电热器,千瓦一点五安培

网友K:
这帖子,从头到尾都是搞笑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