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9):
如题  请问1个平方的铜芯线 和 吕芯线  能背多少安电流

网友A:
1平方单股硬铜线承受最大的电流18安,吕芯线我就不知道了,我从来没见过单股1平方单股吕芯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1平方软铜丝呢?

网友B:
这个还要看环境,1平方铜线你4A

网友A:
1平方软导线要看是单芯的还是两芯的,单芯的承受最大的电流17安,两芯的承受最大的电流13安,上楼主说要看环境是正确的,温度的变化也能改变承受电流的大小。所说的承受4安电流那是不下正确的,我家用0、75平方的两芯软导线可以用两千瓦,不发热,两千瓦就是9安电流。

网友C:
相同的工作环境,铝线是铜线在流量的9折吧,一般是这样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