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9):
要求:只能使用一个接触器,按钮是普通的,按钮不能自锁的,是一常开一常闭,按下去常开变常闭,常闭变常开的。要求按下去放开接触器能自锁起动运行,再按下要停止。

网友A:
把按钮串联接触器线圈中就可以了。要求按钮能自锁

网友B:
不说了,书上都有。再不来百度也有。

网友C:
能自锁的按钮呀,那就直接用好了。

网友D:
你这还要什么接触器呢   直接3条线  一个空开得了

网友E:
这个可是世界难题啊

楼主:
784281691
楼主。这个接法20年前我上初中时都会了,上面问题我是被别厂的一个仪表工拿来考我的,我真的想不出来才上论坛来求教的!

网友F:
再加三个中间继电器就可以了,你采用记忆电路的方法去思考

网友G:
第二个程序可以用继电器实现

网友H:
这个怎么接 只能用你规定的那些吗

网友I:
有一种叫做脉冲继电器的原件

网友J:
引用 网友G:
第二个程序可以用继电器实现
这个第二个程序是正解,这两个中间继电器是必须滴,不然是完不成的

网友K:
应该可以做到,普通按钮不带自锁也可以,但是对按键操作有要求。

网友L:
带自锁的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