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9):
题目要求是生产线共有4个工位和一个初始车位,有自动手动两种模式。在手动模式下,操作台上或在相应工位处按下该工位对应的按钮,小车即执行该工位的送货任务(送货包括出发自动卸货和返回初始位,这部分已搞定)。当有多个工位按钮被按下时,应执行第一个按按钮工位上的工序,并按按钮的次序贮存其它工位信号,待执行当前工位的工序后,按次序执行贮存信号的工序,并通过灯显示按按钮的次数。。。
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实现依次按呼叫顺序执行驻存的呼叫信号,并入和通过灯显示按钮次序?
请各位指点下,打算使用三菱PX2N的PLC。。谢谢
新来的没有分给大家了,谢谢

楼主:
请各位来帮帮我

网友A:
我有个想法,好不好用你自己看着办吧。
   1,定义一个数组,保存你的操作顺序。你总共4个工位,可以考虑把数组稍微定义的长一点。意思是这样的,设你的四个工位按钮是K1、K2、K3、K4,里面分别保存1、2、3、4,每当你按下一个按钮的时候,就把按钮中的数据保存到数组的最后一位,假设你按K1、K2、K3、K4的顺序按下了4个按钮,这时数组里边的元素应该分别是1、2、3、4。
   2,执行操作。每一次都调用第一个数组元素,在最后一步把刚才调用那个数组元素删掉。例如刚才存入了1、2、3、4,现在1执行完了,就把1删掉,数组中还剩下2、3、4,循环,继续调用第一个数组元素,这时候已经是2了。
   3,记得调用执行程序的时候要先查看一下数组当中还有没有元素,如果没有就啥也不干接着等命令。
   这些只是我的设想,也许不是很完善,你自己看着办。三菱的PLC我没用过。还有一些问题你要留意一下,例如说:
   我把K1按下后,是不是要锁存按钮1的状态?就是说我在1工位执行完以前是不是禁止K1的动作,这个时候就算按下K1也不会对我的程序造成任何影响,然后在我工序1执行完毕以后再允许K1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谢谢的您的帮助,您前面说的那个好像是三菱有个叫做先入先出读和写的程序。。把输入存入数据寄存器再依次读出。。那比如说3先按了,我定义3号为数字3,那后面小车运行要怎么识别这个数字,这方面学的有点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谢谢的您的帮助,您前面说的那个好像是三菱有个叫做先入先出读和写的程序。。把输入存入数据寄存器再依次读出。。那比如说3先按了,我定义3号为数字3,那后面小车运行要怎么识别这个数字,这方面学的有点少。
比较啊,用工位存入数字的寄存器与按钮的数字比较啊。比如:比按钮数字小正转,比按钮数字大则反转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快要理顺了,那怎么样能给1号工位定义使其按钮按下,就能向寄存器输入1,2号输2呢?

网友B:
你那主题我没仔细看,有图就好了。
比如。工位到达是用行程开关或接近开关的。他们对应的输入点是x1,x2,x3,x4。按钮对应的是X0,X5,X6,X7。
那么X1动作的话就:
  X1
---II-----------[mov k1 D400]

那么X2动作的话就:
  X2
---II-----------[mov k2 D400]

然后用按钮与D400比较:

    X5
----II----[= k2 d400]-----[set y001]
或者
    X5
----II-------[mov K2 D500]
然后用触点比较指令大于等于小于或cmp,zcp把D400与D500比较。具体看你怎么用。以上只是粗略举个例子。

网友A:
楼上正解,我懒得写指令,在某扫描周期如果发现某按钮按下,就用MOV指令把对应的数据到寄存器,例如说寄存器是D400,K1对应的数据是1,代码就应该类似于 MOV 1 D400 。再把D400的数据添加到数组尾部,最好再清零D400,因为你下一次按下的时候要用到。你说的“先进先出”一般是指堆栈,PLC编程一般不会用到堆栈,但是在linux里面就一定要搞清楚堆栈的用法了。

楼主:
过程图是这个。。
老师您好!
第一个问题,比如2号工位首先按了呼叫,MOV K2 D402,然后3也按了呼叫,MOV K3 D403,那这样没个工位呼叫按钮都移入固定数据,怎么让他如您所说的按顺序依次存入数组的最后一位呢?需要什么指令?读出的时候要怎么做?
第二个问题,我有个大体构思,各工位按呼叫按钮,并存入数据,假如存3214进入数组,在读出数组(3214),然后按照这个数组顺序依次接通使小车工作。小车要每次返回初始工位后(有限位开关)再读出数组中第一个数并执行,执行完毕前要锁存这个呼叫信号,执行完毕后清除对应的呼叫信号。使用CMP信号来判断读出数据,确定如何动作,4个工位这里我应该是得用2次CMP吧。我这个小车呼叫只需要电机正转,他从初始位到呼叫位后经过卸货动作后会自己回到初始位。
请老师知道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老师,我把过程图发上来了,您也看一下给我指导下吧。谢谢。。

楼主:
  X1
---|^|----|----------------------[MOV K1 D0Z0]
           |----------------------[INC Z0]
  X2
---|^|----|----------------------[MOV K2 D0Z0]
           |----------------------[INC Z0]
  X3
---|^|----|----------------------[MOV K3 D0Z0]
           |----------------------[INC Z0]
 X4
---|^|----|----------------------[MOV K4 D0Z0]
           |----------------------[INC Z0]
--[= D0Z1 K1]-----|---------(Y1)
                           |---------[INC Z1]
--[= D0Z1 K2]-----|---------(Y2)
                           |---------[INC Z1]
--[= D0Z1 K3]-----|---------(Y3)
                           |---------[INC Z1]
--[= D0Z1 K4]-----|---------(Y4)
                           |---------[INC Z1]
--[= D0Z1 K0]-----|---------[MOV K0 Z0]
                           |---------[MOV K0 Z1]
                           |---------[ZRST D0 D100]
这是我在另一论坛咨询的时候,一位大哥给我发的,我不知道这是个啥意思。

楼主:
先谢谢两位愿意帮助我

网友C:
可以不用Z的

网友B:
 X1
---|^|----|----------------------[MOV K1 D0Z0]
          |----------------------[INC Z0]
 X2
---|^|----|----------------------[MOV K2 D0Z0]
          |----------------------[INC Z0]
 X3
---|^|----|----------------------[MOV K3 D0Z0]
          |----------------------[INC Z0]
X4
---|^|----|----------------------[MOV K4 D0Z0]
          |----------------------[INC Z0]
以上应该是呼叫按钮,z0是变址用的。比如按钮x2先呼叫,因为初始z0等于0,于是MOV K2 D0Z0等同于mov k2 d0。意思是d0表示最先按下的寄存器(优先用它),k2表示按钮位置是2号。然后z0+1等于1
同理,按钮x4接着呼叫,因为z0之前+1了,于是MOV K4 D0Z0等同于mov k4 d1。意思是d1表示第二个按下的寄存器(次优先用它),k4表示按钮位置是4号。然后z0再加1于是等于2

网友B:
--[= D0Z1 K1]-----|---------(Y1)
                          |---------[INC Z1]
--[= D0Z1 K2]-----|---------(Y2)
                          |---------[INC Z1]
--[= D0Z1 K3]-----|---------(Y3)
                          |---------[INC Z1]
--[= D0Z1 K4]-----|---------(Y4)
                          |---------[INC Z1]
--[= D0Z1 K0]-----|---------[MOV K0 Z0]
                          |---------[MOV K0 Z1]
                          |---------[ZRST D0 D100]
以上应该是按次序执行动作。
先检查执行D0,解释如下:初始z1为0,所以是用D0与K1比较,如果D0=1 那么Y1就out,同时z1+1。
然后执行下步,d1与2比较……
最后如果寄存器为空,那么Z0清零,z1清零。
我自学的,水平也是刚入门,解释可能有误,但基本的思路应该就是这样。

网友B:
d0是保存最先按下按钮位置号的
d1次之
d3再次之
d4最末按下的。
这些寄存器里保存的数字就是呼叫按钮的位置。
比如D0是3,那么就是3号按钮存入的。
比如d4是1.那么就是1号按钮存入的

网友A:
三菱的PLC我没用过,所以具体的程序也不好给你说。你先有一个想法,再一步一步查资料把他实现。如果你以后要干这行,这个流程会是常态。既然是毕业设计,可以多请教你的导师啊。不过我有点没明白,13届现在毕业设计应该基本上成型了,14届课题应该都还没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了解了下ZCP,感觉用CMP就可以解决了,若果要用的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谢谢您了。我们老师不管,我们问他,他就在那里说这说那,也没说正事。然后又说我为啥想的这么复杂,好几次问他他就说像电梯就行了,但是电梯运行由近到远那种顺序不按呼叫顺序的,总之他说了种种连题目要求都不满足。。所以没办法,只能来论坛问了,我们毕设是6月10号交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是哪个学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判断DOZ1和K1是否相等,是要用CMP吗?还是可以直接像图里那样直接写个等号在那里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的学习方法与我不同,我遇到这问题首先是看编程手册,或百度,或搜索视频教程。呵呵~
大于等于小于叫触点比较指令,比CMP,ZCP简洁直观。效果一样的,都是比较成立后导通。所以能用触电比较指令用触电比较指令

网友D:
楼上的解答好像都只能解决执行单个任务的问题, 难的是有多个工位按钮被按下时如何按按下的先后顺序执行的问题,我也没想出来,等待保准答案.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已经做到了呀。第一个按下的存入D0,然后通过变址Z0加1,D1准备接受数据;当第二个按钮被按下,位置号存入d1,然后通过变址Z0加1,D2准备接受数据;如此循环。

网友B:
我编了个程序,楼主看看对不对:

网友B:
78行D3改为100,或200,或300等。数字越大保存的呼叫按钮越多。
假设,第一个呼叫,执行D0,执行完成;第2个呼叫,执行D1,执行完成;第3个呼叫,执行D2,执行完成;第4个呼叫,执行D3,而此时又有第5个呼叫,这第5个就存入D4,如此寄存器编号增长下去;直到有一瞬间执行完毕且无人呼叫则所有寄存器清零。等待下一个循环。

网友B:
哦,忘了把z0,z1清零了。

网友B:
还忘了,让行程开关把相对应的Y1-Y4复位一下。

网友D:
调试结果正确了再发上来吧,对不对调试就可以验证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已经做到了呀。第一个按下的存入D0,然后通过变址Z0加1,D1准备接受数据;当第二个按钮被按下,位置号存入d1,然后通过变址Z0加1,D2准备接受数据;如此循环。
思路好像是对的,等我想想看能不能做出来,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次真麻烦您了,PLC我们只学过一门课,不是我们的工作方向,所以了解的都比较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师,您好!
我这个设计,小车每次响应呼叫后,执行送货卸货返回是一个连贯动作,每次动作都是始于初始位终于初始位,所以我觉得小车位置记忆和位置序号比较来判断正反转就不需要了吧。
存入信号,执行呼叫,然后比如2号呼叫就让2号的限位信号起作用,就可以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编了个程序,楼主看看对不对:
我把你的程序修改了一下,初步经过调试好像是正确的,不过我觉得太不简洁了,不知还可以优化没有。

网友D:
有些因素没有考虑,如系统的启动停止, 起始位置的延时装料等,那些都好解决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嗯,是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D:
那我比如说有10个工位那你这程序要写多长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我比如说有10个工位那你这程序要写多长呢!
这才几百步,一套小型设备几千步指令很常见,当然你有更简便的方法我想听听高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还有个问题想问问。。我看三菱F1里面有个SPF指令,就图片那样的,这个在FX2N里怎么用。

网友F:
你们老师出的题有问题,或者说你应该把你们老师的意思完全理解透了再来让我们做。
1、跟电梯的控制是不一样的,但是老师叫你按电梯的来做,也是可以的。毕竟不会象做生产设备一样,要拿到现场调试使用。
2、用灯显示按钮次序?LED屏可以,想写多少字就写多少字。像银行排号那种也行吧,显示下一位是谁。

我是学SIEMENS的,三菱的不会做,不好意思。飘过!~~~~~

网友G(2013-11-18):
楼主,上面他们写的程序好像不符合你的要求吧!你的要求是有几个按钮按下的时候,先执行第一个按的,以后接下来按照先后自动执行后面几个按钮按下的。是吗?

网友G:
回复 网友D:
我问你啊!最后面的你是怎么让D0,D1,D2,D3等于0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我问你啊!最后面的你是怎么让D0,D1,D2,D3等于0的。

时间长了,忘记了,你自己仔细想想吧,

网友G:
回复 网友D:
怎么想啊!你的程序就在上面啊.里面也没有让D0等于0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怎么想啊!你的程序就在上面啊.里面也没有让D0等于0的啊!

我自己的程序时间长了也看不懂了

你把程序输进PLC,调试查看问题,按后自己想办法解决。

网友G:
回复 网友D:
额。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