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9):
PC 与OMRON CS1G CPU 45 连接不上,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需要什么设置

网友A:
通信口好的前提下,通不了,不外,软件,电缆,设置

网友B:
呵呵,你用的是上面的编程口(MINI口)还是RS232口?

网友C:
1.在电脑“设备管理器”里确定连接的电脑端口号是COM几
2.打开软件后,先不新建一个档案,直接在菜单“PLC”项点“自动在线”---“直接在线”,从PLC里读出程序,
3.点击“设置”项(Ctrl+1开启/关闭的对话框),在菜单“选项”中选 “从PLC传送”下载已有通讯参数,里面有“上位机链接端口”和“外围端口”的参数!
4.如果上面的方法无法通讯上,可打开CPU上的指示灯盖,断电后将指拨开关4或5拨到ON状态,再通电连接.

网友D:
电缆没问题就是设置或者拨码开关位置
USB的驱动正确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