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9):
想弄一个给冰激凌机(额定功率3KW)供电的移动电源,跪求高手提供方案

网友A:
功率太大了。还是用一个汽油发电机好。

网友B:
功率太大,1楼的建议合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功率太大了。还是用一个汽油发电机好。

网友D:
看你移动供电时间长不,。不长的话我有办法。。!

网友E:
1.根据用电设备选取合适容量的电瓶
2.选取合适容量的逆变器

平时逆变器可以给电瓶充电,外出使用时为设备提供AC220V电压。

注意:逆变器一定要选用能带交流电机的,有些逆变器出来电压波形不好,长时间使用会烧毁电机。

网友F:
功率太大了。还是用一个汽油发电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