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HMI通讯问题

楼主(2013-05-19):
我的车载设备用 OMRON PLC---CQM1H 与步科 触摸屏KINCO 4512T通过 RS232串口通讯连机工作,遇到两个问题:1.每次开机启动触摸屏提示:PLC nor espone....等半天后(约几十秒),才能通讯成功。2.在正常工作后,时不时发生通讯中断几秒又恢复。请问,这正常吗?什么愿因造成的呢?(过去用的是老屏eView MT510T型号的触摸屏没有此现象。)请各位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A:
90%是通讯线有问题,还有就是有可能有干扰

网友B:
直接连的CQM1H上的RS232口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直接连的CQM1H上的RS232口!现象即如上述,请各位老师帮忙分析,可能因哪些原因造成,我好下手逐一检查排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