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9):
请教一个问题,我现正做一个项目,有一个10*5装电容的托盘,用松下PLC控制两步进电机一个一个的把电容拿出来,问题是工作中停止后,在按启动,如何从停止的地方开始工作。我现在用计数器来控制位置,但它要在第一个位置工作一次,才能回到停止的后一个位置。达不到要求,求助……!
自动化设备制造

网友A:
你建一个[1..10,1..5]二维数组,抓过一次就把指针往后移一次就行了

如果是紧急停止,那最好是让电机回原点 再次过来取!

网友B:
与什么PLC控制没有关系,所有的PLC都能做到这个程度。
用绝对位置控制方式,停止时要计下当前位置,用掉电保持寄存器。这个位置实时写入,只有走完一圈的时候才清零。不要清除寄存器,不知道你是用什么型号了,比如FPX的,不要清除DT90348、DT90352这些。
如果停电就不行了,停电不是PLC不能记忆,而是步进电机可能会因为失电而在上电时找一下角度而引起位置变动,但PLC数据只要没有清除就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