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9):
最近修一台施耐德ATV61 220KW变频器报电机短路故障。用万用表测量模块,发现模块没有短路的。接着我就给变频器通电,把频率跳到50HZ,按启动后量三相输出电压很平衡却都是400V左右,再拿台小电机接上运行正常。但接上大电机就报电机短路故障(大电机是没有问题的)。这样我就不知道怎么下手了。求老师指导。这个故障出在哪里。

网友A:
首先检查电机负载端是不是有包闸没打开,其后恢复出厂设置,在重新设置电机的参数,其他不用设置,通电再试。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电流检测

网友C:
在“故障信息”里将“电机短路”设为无效 再接上去试试!(实际接线一定检查清楚!)
恢复出厂设定,重新设一下参数!

网友D:
先检查电流,在把电机参数调整下···

网友E:
一般是电机问题,你怎么测量电机没有问题

网友F:
更换一台变频器试验一下电机。

网友G:
检查一下驱动电路吧,把驱动供电的滤波电容换了吧,有可能是机器用的久了,驱动电路的负载能力下降了。

网友H:
带载能力不足。主回路,驱动电路,模块都一一查吧

楼主:
谢谢大家的赐教,驱动板换过后启动还是报电机短路。后来我把参数初始化又在现场把那个电机控制模式改了一下原来是节能模式现在改为2点压频比。启动的时候不报电机短路故障了,但是电流偏大。电流波动大,有时候超过额定电流。感觉是互感器有问题了。目前正在采购互感器,换过互感器以后才能确定。

网友I:
结果怎么样
【方案】
乳制品工业厂房智能照明设计

网友J(2018-09-13):
你好!这台机器最后怎么解决的,是不是霍尔问题?
【方案】
INVT中压变频器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