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9):
我这有个工程要用伺服来拖动一根丝杆,丝杆未1M

现在的问题是,当丝杆运动时走到20MM时或是15MM  给出一个信号,一共出20多个信号,

我想用高速比较,和高速复位来做这个信号输出,但问题是3U PLC 这类高速指令只能使用32次,我工程实践依据超过了32次,我该如何处理这问题,(给信号时候,丝杆还是原来的速度运行)

我用Y0 口控制伺服,同时计数YO 口是脉冲数

网友A:
问题描述不清楚     你20几个信号是普通I/O信号  高速计数器想抓没抓不到啊

网友B:
当丝杆运动时走到20MM时或是15MM  给出一个信号,一共出20多个信号

真心没看明白

楼主:
就是说当丝杆走到20MM时,输入一个Y的信号给,外围的设备已经到20MM了可以进行加工了,但伺服是一直以之前的速度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