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9):
控制柜由三菱PLC和台达触摸屏组成来控制360度旋转的机械手回转台,由于回转台上有3个站,每个站需要有8个接近开关,和6个油压电磁,共有24个接近开关盒18个油压电磁阀,由于线路较多,回转台360度旋转,控制柜该如何走线到回转台比较好???高手指点下!

网友A:
楼主能画出图来会更好一些

网友B:
回转支持+集电环

楼主:
回复 网友B:
24个接近开关和18个油压电磁阀线路比较多,用集电环的话,要用集电环要40多个,机械变的非常的复杂了,有没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C:
那只有做无线发射的了。不过,你这个机械也设计太过于复杂了吧?把这么多的油压用来旋转,这个设计师也真是天才。我也设计过做四路气缸在转台上工作的,想了很多办法才实现,但做到18个油压阀,我还真做不出来。不服不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360度回转台上有三个机械手站,所以比较的复杂,打算用PLC和触摸屏无线通讯,没用过不知道稳定性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