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闸电机整流块

楼主(2013-05-19):
昨天烘电机整流没拿下来,变形了。哪位师傅说说怎么判断好坏啊。
HONGKE KZL060-010-02D
1,2脚220V输入,3,4短接制动,5,6直流输出(0.45倍输入)
现在是1,6之间量是直接通的,这正常吗?
新手电工,各位不要见笑啊。

网友A:
如果1-6通了,那就测量2-5是二极管特性吗?如果是,就没坏。

网友B:
就是个半波整流+一个续流二极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个半波整流+一个续流二极管
没错,很早以前用过。

网友D:
可按1、2楼的介绍进行核对。

网友E:
进口的还有一个电流继电器,电机有运行电流,接通打开抱闸。

网友F:
最简有效的办法就是通电试一下有没有输出

网友G:
我单位的抱闸刹车给我取消掉了。有次刹车片磨损过大,刹不住车。我也懒得换,让机器自由停车。因为我看传送带的惯性不大,大约多走几厘米。于是我在撞击行程开关的挡块上烧电焊延长了四五厘米就OK了。到现在已经用了一年左右了没出现过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还是详细说一下吧,2,5之间整流正常,1,6是通的,5,6之间有有个管子也正常,1,2接220V时,5,6有关110V输出。我的意思是1,6之间通是正常的吧,(半波整流嘛)另外,5,6之间的二极管是防止线圈感应电势烧线圈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简有效的办法就是通电试一下有没有输出
我单位的不行,要走位准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单位的抱闸刹车给我取消掉了。有次刹车片磨损过大,刹不住车。我也懒得换,让机器自由停车。因为我看传送带的惯性不大,大约多走几厘米。于是我在撞击行程开关的挡块上烧电焊延长了四五厘米就OK了。到现在已经用了一年左右了没出现过问题。
我们单位不行,要走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个半波整流+一个续流二极管
能讲一下续流二极管怎么工作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1-6通了,那就测量2-5是二极管特性吗?如果是,就没坏。
我也认为没坏,可师傅说坏了,我就心里没底了,新手啊!

网友B:
电源(1、2)与输出(5、6)有两个脚是直接的,3、4接通5、6大约90V-170V直流电压输出,3、4断开时5、6没有电压输出
5、6脚有一个续流二级管,测量5、6脚有二极管特性;如果1-6脚直通,那么测量2-3脚或4-5脚有没有二极管特性,或者短接3-4脚,测量2-5脚有没有二极管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1、2)与输出(5、6)有两个脚是直接的,3、4接通5、6大约90V-170V直流电压输出,3、4断开时5、6没有电压输出
5、6脚有一个续流二级管,测量5、6脚有二极管特性;如果1-6脚直通,那么测量2-3脚或4-5脚有没有二极管特性,或者短接3-4脚,测量2-5脚有没有二极管特性;
多谢您的答疑解惑,也谢谢各位师傅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