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9):
各位高手 我刚学习这个软件PCschematic就遇到问题 如何为一个电器元件创建多个符号 比如电器柜里的一个小中间继电器包含常开触点又有常闭触点这些符号不一样画在不同的地方 按照软件帮助手册里创建的多符号的说明只会创建相同的多个符号为一个元件 但是创建不同的符号为一个元件就不会了

网友A(2013-07-04):
帮助手册里有说明的。也可以查看软件自带的例子。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说了等于没说,不要说人家懒不看说明书和帮助,是真的看了也没看到怎么创建这样的一个元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不要笑我笨 已经接触学习这个软件有几个月了 常因为一些小问题卡壳 各种摸索也找不到办法。软件帮助文件里我也看了。你说的那段文字也研究了好多遍,可是照着例子做就只会做出几个相同的符号在一组。可是我要的是不一样的符号在一组里,就像数据库符号那样,只要选择一个符号就能显示这个符号所包含的两三个符号让你选择,什么触点线圈的都在里边,恕我多嘴,其实我认为咱们软件的帮助文件写的还不够详细全面。我想包括我在内的很多朋友都会有同感吧。

网友B:
可能他也不知道吧,这个软件挺不错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说的跟建符号没有一点关系随便一个元件是有多少个符号组成都没关系,关键是在数据库里你要把元件的数据加进去你说的可用元件自然就出来了。如图:
这个中间继电器有3个符号组成一个元件其中07-15-01为线圈,[07-02-04:07-02-01为常闭及长开触头#4代表每个触点都可以使用4次,也就是常闭常开点分别有4个。

网友C:
多符号跟不同的符号为一个元件,是完全的两码事。用这软件请多熟悉下数据库结构,否则你会很痛苦很迷茫的。